CQ40的蛋疼键盘问题

楼主(2014-06-30):
CQ40客户说键盘问题,有一个键盘在不停的按,开机后屏像在刷新一样的闪动,开文档,不停的打出日期,就直接给换了一个新键盘,结果问题一样,我直接把键盘拨了不插,开机竟然问题还是一样,接着就是漫长的维修过程,换IO 刷BIOS 都没有解决问题,还是一样的,不接键盘也一样的有个键不停的在按着,文档不停的打出年月日日期,下载了图纸,这个键盘接口也没有排容排阻,直接跟IO相连的,可是IO换了也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解呀

网友A:
换EC啊。。。我今天才郁闷。。一个旭日460M 不开机。。南桥旁边一个电阻腐蚀了。。换了个。好了。。装好机器,键盘不能用。。重新装一次键盘。好了。。叫客户来取。。奶奶的别人来试机滚动条无限滚动,键盘还是不能用。重启N次还是一样。。只有拆开慢慢修了。叫明天来取。现在换了个EC。关机3小时再开机。键盘还能用。。键盘异常。换个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EC啊。。。我今天才郁闷。。一个旭日460M 不开机。。南桥旁边一个电阻腐蚀了。。换了个。好了。。装好机 ...

兄弟,你没好好看我的贴子,我都说了换IO了,难道IO不是EC?

网友:
看看键盘接口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