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3Z 开机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4-06-30):
客户送来一台机器  故障为开机白屏 外接是正常的。机器拿到手  测试LCDVCC_L为0V 顺着LCDVCC_L 查找 第四六脚为3.3 正常第三脚的开启电压为0.2 (此处应该为3.3吗?LVDS_VDDEN)

再一看 下边还有张图 LVDS_VDDEN 是由INT_LVDS_DIGEN 经过一个R116转换的   而INT_LVDS_DIGEN 是从北桥发出的  用风枪吹了一下北桥  故障仍旧 现在该怎么查啊    PS:客户机器拿来的时候开机白屏  但是有时候显示是正常的  但是过不了多久仍然会白屏

网友A:
116断开后看看连接北桥那边有没有发出,如果发出了 就检查116后级和117是否拉低,如果116靠近北桥端依旧是0.2,检查这个信号的上拉3.3是否正常

网友:
那二个电阻拿下,打值正常就可以另外加一个信号上去。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前提屏确认是好的)

网友B:
如果没有好的办法直接拉个3,3过去拉高它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C:
只是少了个开屏电压的话,确实可以外加还快。

网友D:
先测屏是不是好坏  再查屏线有没有折痕   最后加焊显卡

网友:
插LVDS对地阻值,这机器有屏线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6断开后看看连接北桥那边有没有发出,如果发出了 就检查116后级和117是否拉低,如果116靠近北桥端依旧是0 ...

R117没用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是少了个开屏电压的话,确实可以外加还快。

我有告诉你我是来看美女的吗    白屏是屏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告诉你我是来看美女的吗    白屏是屏供电不正常吧

屏幕供电就是 LCDVCC_L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测屏是不是好坏  再查屏线有没有折痕   最后加焊显卡

屏的LCDVCC都没有电的  屏幕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好的办法直接拉个3,3过去拉高它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可以直接把IN  飞线到OUT脚吗

网友:
飞线外接吧,速度快。

网友:
看看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F:
换了屏没 你可以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屏没 你可以先换个屏试一下

屏幕换了  屏线是正常的

网友:
直接接3.3v看显示正常吗

网友:
可能屏电路有问题导致负载过重了 经常出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了

网友:
建议直拉把三V拉过去,大不了加个二极管就行了,这样简单方便

网友G:
屏线的问题,,压断了。。。

网友H:
直接飞个3V试试,昨天也接到个 开机白屏的,他丫的 客户自己拆的  把屏线插烦了,送钱来了

网友:
三脚必须有3.3v,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查屏线

网友I:
楼主可以外接试下。看下白屏之后,会不会出现白屏

网友:
这机子好坏屏线

网友:
在屏上测量屏电压

网友:
4 6  1脚短接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外接试下。看下白屏之后,会不会出现白屏

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线的问题,,压断了。。。

LCDVCC开机都没有供电过来的  屏线有可能引起这些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飞个3V试试,昨天也接到个 开机白屏的,他丫的 客户自己拆的  把屏线插烦了,送钱来了

偷着乐吧

网友:
这种可能还是显卡问题多,注意显卡

网友J:
屏幕缺3.3 直接飞线吧  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屏幕缺3.3 直接飞线吧  省事

  把U8的拆了  直接从IN 飞到OUT脚了   开机显示正常了

网友A:
那就主要查是116后级拉低了。还是前面没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主要查是116后级拉低了。还是前面没发出

把R116取了  前边还是0.2V  后来直接飞了一跟线  把IN脚和OUT脚链接了  显示屏就正常了  R116就没上了

网友:
重点查下屏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二个电阻拿下,打值正常就可以另外加一个信号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