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XM-L17AB慢慢白屏,修复

楼主(2014-06-30):
联想LXM-L17AB,刚开机 ,有发白图像,大概几十秒,屏慢慢就会发白,换通用驱动板测试确定屏的问题,经查一电容坏了,兄弟们要细心呀,

网友:
  这样 也行 。。  lz  妳路过的吧,,,  也不发张图来看看

网友:
楼主这帖子发的真简洁 搭配个图多好

网友:
屏电路板上的供电滤波的贴片电容坏得比较多,多数是短路,造成供电低或供电保护,屏缺少部分供电,造成很多怪怪的毛病。

网友:
贴片电容好换吗

网友:
怎么不发图片呢?光说我们也不知道是那个电容坏。唉

网友:
屏上的一贴片电容,细查一下

网友:
楼主上个图叫我们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某个保险旁边贴片电容坏/

网友:
知道电容坏会引起白屏。以后遇到白屏问题,的多留意留意驱动板上的电容呢

网友:
具体点嘛楼主

网友:
上屏电路上的电容吗

网友:
楼主最好来个图片看看、、、、、

网友(2014-08-05):
楼主也不上传一下图片,或者说这个电容连接的是什么电压或者信号,才会导致的这个现象。

网友:
感觉说了跟没说一样  .

网友:
逻辑版上的电容么

网友:
不会是在乱说吧

网友:
应该是屏升压电路的电容有漏电

网友:
怎么量贴片电容啊

网友:
楼主 发点图来学习学习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