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YC97EM显示器上电会响灬

楼主(2014-06-30):
HYC97M显示器上电大电容吱吱响,上电量了下5V12V都在,以为大电容漏电就换了个大电容,结果还是一样。。现在发现大电容旁的贴片电阻754一点阻值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咱是小小白,接触显示器已经发现很多上电会响的显示器了,要么是大电容要么是高压包,要么是光耦。。。真心求助大虾们能帮我解决解决。。小弟在此感激不尽灬

网友:
开关管、芯片频率不对,或者是反馈电路有问题都有声音有响声。

网友:
电容,光耦都不会响的,要响就只有电感线圈了,轻微的响是完全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

网友:
反馈电路的电容看看

网友:
一般没事 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既然发现电阻无阻值,那换个正常的同型号的上去试啊!看故障现象消失没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