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S450显卡打过驱动不能开机

楼主(2014-06-30):
七彩虹GTS450灵动鲨显卡插上去重新打好驱动后开机卡WIN XP  logo死机,安全模式卸载掉驱动可以开机进桌面,PE可以进,系统换过,只要打驱动就会卡logo不动,WIN7也是一样。换回以前的老显卡英伟达9600GT就没事,求大神出手。。。  QQ371089104 加QQ祥聊

网友A:
首先驱动对不对,最好在官网下载,然后这个显卡的购买渠道,假显卡装了不兼容的驱动就容易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驱动对不对,最好在官网下载,然后这个显卡的购买渠道,假显卡装了不兼容的驱动就容易这样

驱动精灵打的,显卡再假它的主芯片都是英伟达或ATI的吧?能假哪去呀? 我们这里是电脑城,用七彩虹显卡驱动光盘打的驱动也是这样。求解释。。。 用光盘打的时候在检查系统兼容性那里过不去“系统不兼容” ,但是我换了系统了也不行。 是不是因为我的主板太老了的缘故,主板是08年的。机器还可以,用9600GT的显卡玩大话西游5开,效果全关,稍微有一点卡顿,所以就没换主机。

网友:
在电脑自动跳出来发现新硬件的地方 指定位置扫描驱动可以打上驱动,但是重启后卡LOGO死机。

网友C:
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D:
重新直球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显卡芯片坏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E:
简单的说 冲突 显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精灵打的,显卡再假它的主芯片都是英伟达或ATI的吧?能假哪去呀? 我们这里是电脑城,用七彩虹显卡 ...

我遇到过装声卡驱动就蓝屏,无法再次进入系统的,用驱动人生 驱动精灵都不行,最后官网下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芯片坏了吧

显卡装到别的机器上面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说 冲突 显卡坏

显卡装到别的机器上面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直球显卡芯片试试

显卡装到别的机器上面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显卡装到别的机器上面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你换张显卡试试。然后重做系统 如果还是会的话就考虑下别的问题了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能正常使用,先升级下你的主板BIOS,还不行,再动动显卡的BIOS,显卡BIOS引起故障太多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