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待机芯片51123发烫

楼主(2014-06-30):
hp G4待机芯片51123发烫,14脚SKIPSEL是短路的,烧机没烧出来,请问知道51123的14脚是连到哪里吗,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 一般找负载 +3vreg +5vreg  +3alw +5alw这几个你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一般都是后继短了

网友:
芯片发烫本身坏的可能不大>主要是输出转换电压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不得了,很好查

网友:
所有电感都测试了,都没断路的,就只发现51123的14脚短路

网友:
这个本身应该就是接地的,强制PWM模式吧!直接接地的!

网友A:
它是接地的话,那就是芯片问题了?51123.可以用51125代换吗

网友A:
用51125代换后能触发了。但是待机电流0.12。触发后电流0.68就不动了。是待机电流还偏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接地的话,那就是芯片问题了?51123.可以用51125代换吗

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51125代换后能触发了。但是待机电流0.12。触发后电流0.68就不动了。是待机电流还偏高吗?

待机0.12摸吧,主板肯定有发烫地方,漏电这么厉害。。

网友:
芯片手册或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51125代换后能触发了。但是待机电流0.12。触发后电流0.68就不动了。是待机电流还偏高吗?

待机电流0.12肯定是高了,有地方短路的~找图纸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