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pre_chg有啥作用?看图说说

楼主(2014-06-30):
机型:4830t  版号:7231p  症状:待机0.04,不触发,B+此时被拉到4v,断开3,5v节点,待机恢复正常,B+19V,3,5V正常,3,5v阻值都正常,回到这里先看看图 图中有个pre_chg的信号,断 开PD7,也就是断开此信号,开机关机都没问题,功能正常,试了两天都没问题,后来就莫名的开不了,有时候又可以,没办法加上PD7,待机恢复0.04回到原点,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8265 这个帖子中楼主是这样解决的,但是电路中肯定是有问题的,目前只有pre_chg这个信号可以检测到,所以必须把pre_chg 搞明白,高手现身把!!!!!!!!!!!!!

网友:
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一个公共点 产生待机

网友:
这是个公共点的名称吧

网友:
好像是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A:
这个是仁宝点火回路的另外一种模式
PRE_CHG 是一个预供电的电压值,通过对该电压的检测达到保护隔离的作用
就这个板子的图纸 简单分析如下

在AC模式下  ACOFF为低 此时待机ALW电压未产生 PQ3截止 PQ4通过分压
导通 ,进而使PQ2导通 ,产生了小电流的公共点电压B+。
如果此时B+有短路 ,那么B+被拉低,PRE_CHG也被拉低。
PRE_CHG还过了PD7 到了BQ24725的 ACDET 根据芯片内部定义

即要想保护隔离完全导通,ACDET的电压应该在  2.4-3.15V之间(这里实现对适
配器,过压和欠压的一个检测)

对于楼主的问题建议 检测是什么拉低了 PRE_CHG

网友:
正常的啊,你都说了5V有了,PQ3肯定导通了,那么PQ4也就截止了,PQ2就截止了

网友:
PRE_CHG点火回路的预供电啊。。。这个被拉低了。肯定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仁宝点火回路的另外一种模式
PRE_CHG 是一个预供电的电压值,通过对该电压的检测达到保护隔离的作 ...

楼主基本功确实扎实,思路清晰,就是pre_chg,这个电压会拉低,但是只有连上3,5v负载才会拉低,我现在的问题是接上5v没事,接上3v,B+马上就低了,待机0.04不开机,而且后级也量不出有短路,这种问题有啥好的思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