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到现在)饶了一个大弯修了一个联想无独显供电

楼主(2014-06-30):
大家看了不要笑话,也不要喷,这弯绕的太大了。
机器: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独显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电流最低为0.7,最高为0.8
故障分析:I系列机器,判断为挡内存或者某项供电不正常,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客户描述的故障现象,待确认后,进行维修前的简单检测,拆机清除灰尘,再次检测确定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目测,没有少件、掉件、断线等。检测供电电感,经实测发现PL902没有电压,见下图:

但是PL904与PL905均有正常电压,见下图:

为什么PL902没有电压呢?既已上电且电流到了0.8那说明基本都正常,那为什么还不显示呢,查图纸上的PL902,一看是GFX_CORE显卡核心供电,实测PL90与PL905均有电压,并且都是电源IC ISL95831供电而来。见下图:

那么为什么+CPU_CORE都产生了,而GFX_CORE却没有呢?很有可能是GFX_CORE被后极拉低了。接下来检查供电IC,测量芯片供电脚VIN电压为19V。见下图:

接下来测量VDD脚有5V、VDDP、PWM3均有5V。见下图:

由于+CPU_CORE电压正常,证明CPU的电压产生条件均正常。接下来该看看GFX_CORE电压的产生条件,

GND、反馈补偿、反馈、电压回路检测、电流限流过流检测、温度检测、自举升压、上管驱动、下管驱动由以上组是一个PWM开关电源的作用来控制产生后续的GFX_CORE的电压。见下图:

就是说当芯片的主供电VIN正常,且芯片本身的VDD、VDDP正常,才可以产生+CPU_CORE的电压,而显卡+GFX_CORE电压的产多了个PWM3控制信号,这个信号电压也要正常。看时序图得知+VGA_CORE在+CPU_CORE的前面几毫秒后出来,而电压分布图当中+CPU_CORE却在+VGA_CORE前面出来了,而GFX_CORE不管是在时序图当中或者在电压分布图中都是在其后面出来的,由此不难看出电流跑到0.8说明也过了+VGA_CORE,显卡自身没有问题。现在条件基本满足了但为什么还有问题呢?见下图:

当SUSP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会使Q110导通进而拉低5VS_GTE,而5VS_GTE却是由+VSB经20K电阻R646供电而产生的电压。见下图:

再经过一个10K电阻R649和贴片电容C726滤波后去驱动U38完全导通把+5VALW待机转为+5VS。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出是SUSP#控制产生SUSP,SUSP控制产生5VS如果SUSP#和SUSP两个信号出现问题那么+5VS也就不正常了,用示波器查看+5VS有跳变说明SUSP#和SUSP不正常这个用万用表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才走了很大的弯路,在论坛看到帖子才知道,我是不喜欢用示波器测直流电压的,现在看来呵呵是我错了,那么SUSP#这个信号使EC发出,到底是EC坏了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呢,秉着先易后难先刷BIOS,刷好后测试正常亮机,看来维修要学的还有很多呀,在这里感谢这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
看来示波器是疑难杂症的良药呀

网友A:
PL902是集显   不是独显吧    HM6系列 独显供电时在跑马以后有的   有些机器 集显  也是在过内存 CPU重新发一组SVID  开启集成显卡 供电  这款机器CPU供电芯片 吧24脚电阻去掉 可以看有没有输出  有输出 PWM没有问题   论坛有这方面的资料   我有哪些说的不对的 地方 希望老鸟出来纠正

网友:
一般来说HM6#以后的基本都是在CPU供电以后,有的也在跑码以后,各大厂家设计不一样。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做个记录,用双通道示波器测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看哪个先出就知道啦。努力积累经验

网友:
呵呵 直接刷bios 即可解决百分之八十  剩下的是PCH和CPU

网友:
楼主的弯子是有点大,亮点是楼主给咱上了一堂95831的工作原理课.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虽然CPU电压已经出来了但是集显的供电一般是在跑码以后才有,所以楼主绕了个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902是集显   不是独显吧    HM6系列 独显供电时在跑马以后有的   有些机器 集显  也是在过内存 CPU重新发 ...

这个确实是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虽然CPU电压已经出来了但是集显的供电一般是在跑码以后才有,所以楼主绕了个弯

楼主这个确实是独显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是独显

楼主,我碰到一个和你很相似的机器,但是是东芝C805,进水的机器,那时候是电流已经到了1.1了。但是不显,其实正常来说已经显示了,因为键盘灯已亮,键盘都可以控制重启了,但是就是不亮不显示,也是独显供电没有,搜论坛上有人说是进入系统后系统控制出的独显的电压出,所以我就没想,我觉得也是那时候到1.1的电流也是是用集显,独显供电芯片条件已经正常,我也换过芯片了,但是就是不显示,最后客户催的急,没办法就退了,亏大了,东芝C805的EC25块一个,现在就放在哪里了,唉。。。我现在没办法想通到低是哪里还有问题,偏偏是进水的机器,搞得我头大

网友B:
+VGFX_CORE这个确实是集显供电哦。独显的供电一般标注+VGA_COR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碰到一个和你很相似的机器,但是是东芝C805,进水的机器,那时候是电流已经到了1.1了。但是不显 ...

客户催的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FX_CORE这个确实是集显供电哦。独显的供电一般标注+VGA_CORE呢

是我理解错了,这个事I5的机器独显、集显。

网友B:
呵呵,下次楼主可记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下次楼主可记住了哦

记住楼主的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下次楼主可记住了哦

这个机器的独显是由RT8209BGQW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独显是由RT8209BGQW控制的。

哦,这个独显一般在进入系统后开启,有的机器像联想有独立显卡开关的一般进系统也不会开启,以前实测过只有启用高性能的时候才会开启独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这个独显一般在进入系统后开启,有的机器像联想有独立显卡开关的一般进系统也不会开启,以前实测过只 ...

看来楼主才是维修高手,失敬了,以后还要多教教我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才是维修高手,失敬了,以后还要多教教我呀。

楼主夸奖啦,其实我也很少修机器,只不过理论学的还可以,也不怎么很好,更谈不上高手哦

网友:
不过1楼的才是高手哦,独显的供电要分情况的,有的在BIOS里面禁用的话就是直接跑马后开启集显供电的,正常独显的供电是在跑码后开启,或者进系统后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夸奖啦,其实我也很少修机器,只不过理论学的还可以,也不怎么很好,更谈不上高手哦

比我强的就是高手,能者为师。以后有什么问题请教楼主不要推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我强的就是高手,能者为师。以后有什么问题请教楼主不要推辞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7313-1-1.html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我说的独显供电是在进入系统之后也不是准确的,其实加电自检时就会检测的,至于亮机时用的集显还是独显就要看机器的设计啦,像联想有独立显卡开关的一般关闭的时候亮机时用的就是集显,亮机后如果有大的应用程序就会开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我强的就是高手,能者为师。以后有什么问题请教楼主不要推辞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7313-1-1.html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我说的独显供电是在进入系统之后也不是准确的,其实加电自检时就会检测的,至于亮机时用的集显还是独显就要看机器的设计啦,像联想有独立显卡开关的一般关闭的时候亮机时用的就是集显,亮机后如果有大的应用程序或者把独显打开的时候就会开独显的+VGA_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