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831 CPU供电芯片,去掉24脚电阻的方法,不能完全断定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4-06-30):
           SL95831   CPU供电芯片,去掉24脚电阻的方法,不能完全断定芯片的好坏,实战联想G470不出CPU供电的得出的结论!!!!!!!!!!!!!!!!!!!!!!!!!!
机型:联想G470
版号:LA-6751P
故障:不出CPU供电
时间:2014-6-30
先说结论,就是去掉24脚电阻,电压出来,三个电感,包括一个集成显卡供电,电压全部出来,1.08V!!但是我这台机器,就是95831芯片坏了!!!我测量第四脚阻值对地为0,当然也不会有电压,当我测量对地为零的时候,我也震惊了,难道大家一直用的方法是有时也会错,我再次去掉24脚电阻,还是有电压,而且我这台机器的CPU也被烧掉了,无论用好的,还是坏的CPU,只要去掉电阻,电压就能出来,绝对的实战经验,以下是维修过程,过程很辛苦!新手可以参考,老师傅们不要嘲笑,我走弯路!!!
散客过来说自己的笔记本,用的时候,突然黑屏,就再也开不了,前台检查后,交给我维修,看机器G470,心说,难道又是不出CPU供电,上可调,果然,电流0.25不动,哎,不用说了,不出CPU供电,第一感觉,又要换桥,之前换好过几个!!!果断拆开,一修机器,没有拆过,联想的标签还在,检查一下,外观,没有进水,打一下各个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0.25A,不动,不出CPU供电和集成显卡供电,这个机器,论坛很多兄弟发过帖子,总结过!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4750
1:去掉24脚电阻,电压果然都出来了,电流0.9,不跑马,根据大家的方法,芯片是好的,不再理会!
           2PROCPWRGD,这里感谢   天意WX 版主发的帖子,很快找到测量点!

很稳定的电压1.05V,那么HM65的桥已经发出了!!
3,刷BIOS,连续刷了,四个BIOS,故障一样,
4,好的CPU,换了三个,还是一样!
这下,晕了,怎么办,换桥,还是继续刷BIOS,按照大家的经验,去掉电阻有电压,芯片好的,桥发出那个信号,桥是好的,CPU换了三个,BIOS刷了四个,难道真的换桥!!!!!这里还有一位广达的大师总结的,图片,关于HM65CPU供电的维修总结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快下班了,让老板给客户报价,换桥,不然没有办法了!  客户答应,准备明天换桥!晚上又看论坛,补习一下,其实不出CPU供电的原因还有几个,下面的帖子,很好的!
第二天上班了,没有马上换桥,先打一下BIOS的波形,1 2 5 6 脚,都有瞬间波形,说明桥已经访问BIOS,难道坏吗?还有CLK_CPU_DMI_R   CLK_CPU_DMII#_R  这两个信号,实在无法查,!!!!怎么办??????????????要不再查查芯片那边,看上去,桥,BIOS  没有问题啊,  这个时候,才去查芯片那边,大家不要嘲笑,我也是新手,相信论坛的兄弟们,以为去掉电阻,就不要查芯片了,
开启,7脚,3.3V正常,4脚数据,无电压,哦,奇怪了,怎么回事,有个上拉电阻,1.05V,正常,连接芯片,没有电压,断电,打阻值,我的妈呀,阻值为零,修过的兄弟们,都知道,肯定不正常啊,赶快找个料版,95831芯片的,阻值118,安装CPU后,阻值12,天啊,原来芯片,有问题,果断换芯片,阻值正常,用客户的CPU,还是不行,又换一个,终于电流上去了,上内存,测量集成显卡供电,很快0.4出来了,表示跑马了,外接不显示,这个机器,接屏幕,显示了!!

走了那么多弯路,总要学点东西吧,这里总结一下HM65不出CPU供电的思路,师傅们不要嘲笑,新手借鉴一下!
1,                          可以肯定的去掉BIOS,或者BIOS有问题,是绝对不会出PROCPWRGD这个信号的,我做的实验,第一个BIOS刷错,没有,这个信号,去掉BIOS,没有这个信号,至于,出来这个信号,是不是可以判断HM65的桥是好坏,还需要继续验证,但是我这个例子,可以肯定说,要出CPU供电,HM65的桥,一定去读BIOS ,而且有波形!!!
2,                          去掉电阻,大家还是去查芯片的条件,我就是血的教训!
3,                          记住,换桥,或者刷完BIOS,不要忘记多试试几个CPUI系列的CPU,太容易坏了,只有供电芯片短路,或者上管烧掉,CPU坏的太多了,V470  B460大家不陌生吧!!!!!
最后,兄弟们,感觉有用的,给我加的分吧!!!!不会扣自己的分的!写帖子,编辑很辛苦,搞了一个小时,还没有吃饭!,这里感谢迅维论坛,感谢月饼老师的资料,月饼老师,如果你感觉这个经验有用,给个精华吧!!!!!

补充内容 (2014-7-1 23:1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5288-1-1.html        这是以前有个兄弟总结的,还是很不错,以后大家修这个不出供电,直接看我的帖子好了,我把大家的总结都放在这里了!!!哈哈哈,加分啊,兄弟!

补充内容 (2014-7-1 23:1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7321-1-1.html      关于INTEL之HM6X系列以后PROCPWRGD信号!

补充内容 (2014-7-1 23:16):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9438-1-1.html      广达工程师的总结,绝对的权威!!!里面可以是华山论剑!!!

补充内容 (2014-7-1 23:18):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7313-1-1.html     如果你CPU供电修好了,不出集成显卡供电,可以看这个,看这个你才有思路!!!

补充内容 (2014-7-1 23:19):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4710-1-1.html    月饼老师的95831实验室分析,目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资料啦!!!!!

补充内容 (2014-7-1 23:26):
各位版主如果感觉我这里把大家的总结都放在这里,比较好的话,那么你们就再给我点分吧!!!!!哈哈哈

 会员12129942元2022-11-19 23:24
 会员11368382元2022-9-29 16:11

断电阻只是一种辅助性判断问题,非绝对;我有修到一台桥H_CPUPWRGD电压正常不出CPU电压的;有时间给大家发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写的贴纸费心劳力,我 们在修理G470  Y470时也是很累的 三板斧 换 U  换芯片 换桥

网友:
这个过程不容易以呀,给力·顶一个···

网友:
这种LENOVO-的机器出现故障还是比较多的 方法都是大家总结出来的  !楼主分析的够细心

网友A:
我就奇怪了 CPU怎么坏的

网友:
不错很给力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 了 .写得很不错.经验很好.学习了...

网友:
帮你修改了下标题,把判断改为了完全断定,你看是否更合适呢?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楼主我在给你顶一下

网友B:
你碰到的是个个例
ISL95831芯片包含一个解码器和2个电源控制器
拆掉电阻可以出来电压只能说明电源控制器是好的。
你的板子坏在4脚对地短路,也就是说解码器坏了,。。。正好钻了这个空子。呵呵
不过也值得肯定

说明以前我们对这个芯片的判断,还是存在纰漏,没有把问题考虑的更周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碰到的是个个例
ISL95831芯片包含一个解码器好2个PWM控制器
拆掉电阻可以出来电压只能说明电源控制器是 ...

哎,还是没有挣到老师的分啊!!!!

网友(点评):
不用着急,慢慢来,先回复再评分的。呵呵

网友B:
解码器坏了。不常见。。。某非是安装CPU时,静电导致的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码器坏了。不常见。。。某非是安装CPU时,静电导致的损坏?

谢谢老师,真的感谢!!!!有机会一定去深圳拜访,我有今天,大部分都是听的你的课,还有看迅维网的论坛!!!!!!

网友: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时候维修中遇见的个列,按着一般的方法修确实是有可能走弯路。
也许日后更应该注意的是更多的要动态测量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

网友C:
这个必须顶  不过,南桥发出的信号是给CPU的  还是95831   我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顶  不过,南桥发出的信号是给CPU的  还是95831   我没看明白

给CPU的,CPU得到信号和时钟之后,当然还有供电,才发出SVID!!!!   作为CPU供电的一个重要条件!!!

网友D:
我也碰到一台也是这个svid信号对地为0的,打bios也是有瞬间的波形,procpwrgd这个信号已经被抬高,换了芯片也没有好,去掉电阻却实电压已经出来,而且我上电去测量这三个信号的时候,发现在ic脚测的电压并不是1.05V,测上拉电阻是好的,电阻的一端电压也有1.05V,我没有OK的板对比,不知道如何,抓这三个脚的波形也没有,换cpu也不行,刷bios也不行,最后客户拿走了,没有搞好

网友(点评):
IC脚测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E:
值得学习和表扬楼主,不容易,这几天下雨没生意,来了机器都是疑难杂症,哎。加分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碰到的是个个例
ISL95831芯片包含一个解码器和2个电源控制器
拆掉电阻可以出来电压只能说明电源控制器 ...

这个芯片解码器坏了还可以正常使用是吧?

网友(点评):
只能出1.1V的CPU电压

网友:
见了高人不能交臂失之,见了好贴一定要收藏。楼主的精华又让我受教了,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码器坏了。不常见。。。某非是安装CPU时,静电导致的损坏?

我什么时候有月饼老师的能力一半就行了。

网友:
佩服LZ的研究精神   ,我之前碰到宏基4570 也是这情况    最后换芯片解决

网友:
弯路走到头是不是也通向罗马了!路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一台也是这个svid信号对地为0的,打bios也是有瞬间的波形,procpwrgd这个信号已经被抬高,换了芯片 ...

我们搞维修的,真是不容易!!!!!具体什么原因,鬼才知道,修不好,就当学点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值得学习和表扬楼主,不容易,这几天下雨没生意,来了机器都是疑难杂症,哎。加分去。

我记得你,你给我帖子加分,我感谢你!

网友:
帖子中有帖子,里面还有帖子,把我都绕晕了,还好楼主给总结了,赞一个

网友:
已加分,楼主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很好,特别是契而不舍的精神很值得我学习。

网友:
楼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没有+VCCSA电压也会引起没有CPU供电是不是啊?我看过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1601-1-1.html
这个,里面说+VCCSAP是给南桥供电,(但是我看图纸是给CPU供电的)他还说是+VCCSAP给南桥后,南桥来开启CPU供电的,这我就不懂了,求大神指点。
梓林1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438 把这个帖子,反复的看几遍,你就明白了! 其实就是桥要工作,需要电压吧 要发出(PROCPWRGD) H_CPUPWRGD这个信号,+VCCSAP,这个电压,是
详情

网友:
佩服LZ的研究精神,路过学习!

网友:
好贴要收藏 技术好啊

网友:
研究的不错,让我也多学了。。

网友:
记得前久修过一个华硕的K53也是这个情况,图纸也没有,去掉电阻就出电压了,以为95831没事,害我换了桥还是一样,折腾几天决定换个95831试下,可还是一样的情况,又折腾几天,再换一片95831居然好了,说明买来的95831也不靠谱啊!

网友:
楼主真是强,分析的这么好

网友:
这机器坏的太多了,铁壳坏,CPU一般都挂了,感谢楼主的经验
梓林1
兄弟,G470好像没有铁壳子吧,B460,V470 才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解码器坏了还可以正常使用是吧?
那个方法是决断芯片PWM是否好坏,好像没有一个老师肯定的说这个方法可以断定芯片没问题的吧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没有试过。我有个东芝的本就是这个问题,都换了几个PWM芯片了。还是不出CPU电压。

网友:
svid对地啦、

网友:
你的帖子给新手上了一堂好的课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值得学习啊

网友:
上次遇到个同样的本,拆了r24电压全出来了,电流在0.8,没有cpu试,没修好真郁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碰到的是个个例
ISL95831芯片包含一个解码器和2个电源控制器
拆掉电阻可以出来电压只能说明电源控制器 ...

我的呢台为啥去掉呢个电阻就烧芯片和上管呢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有无电阻只是大概判断,关键还是 SVID

网友:
楼主辛苦了~你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呢台为啥去掉呢个电阻就烧芯片和上管呢

说明PWM部分有问题,拆掉电阻后,芯片开始启动,。。。。

网友:
看了你发那些链接的帖子,总结了下修这款机器不出CPU电的可能。
首先BIOS--25M晶振--PROCPWRGD 1.05V--958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奇怪了 CPU怎么坏的

I  系列的坏的很好。  只要是不出 CPU  供电的

得先换个试试了

网友:
这个帖子内容丰富

网友:
别人的可以借鉴,但还是要有自己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非常经典!!!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去掉24脚电阻是上U还是不上U量电压。

网友:
楼主很强大   这样都给你找到问题

网友:
实践出真理,是个有心人啊

网友:
95831的供电部分正常  只是sda信号部分坏了吧

网友:
我以前就是用这个判断的

网友:
  谢谢楼主啊 ,有学到了

网友:
B460,上管G极有波,芯片换了,条件查了,还不出CPU供电

网友:
楼主我再给你顶一下 谢谢分享

网友:
值得学习和表扬楼主,不容易,这几天下雨没生意,来了机器都是疑难杂症,哎。加分去

网友:
CPU一起烧了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得也不错啊,有学到了经验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全面的测试才行,还好没有动桥。

网友:
看了论坛不少贴子对这个点的分析,都很到位啊,楼主技术不错,顶一下

网友:
我就是一直这么判断芯片好坏的

网友:
补充一下 我今天做了 应该是反复做了CPU供电测试 发现 CPU供电跟SB BIOS 有关系 当我装上一个损坏的BIOS时拆掉24脚 是不会有电压的  当装上 正常的BIOS后电压就出来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实验 仅供产考。

网友:
果然还是要详细分析电路,经验只是大部分时候可靠也有不可靠的时候吧

网友:
宣哥,崇拜啊!今天修的G470,又看了你的贴子,下次碰G470,我一定能搞好的!

网友(2014-08-04):
非常贴也。。。。。

网友:
我看已不新手能写出的贴了,技术含量很高,我是离这个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加油加油

网友:
最近也学习cpu 供电芯片这一块啊  表示很多不懂啊   求楼主 能否 施舍一点资料

网友:
CPU DRON 是什么

网友:
其他的引脚 哪些 有用 哪些 没有关系

网友:
内容呢?没看到啊

网友:
现在像楼主这样的好人 已经好少了 呵呵

网友:
解码器很少坏的呀。

网友:
此贴要收藏,收获颇丰呀,95831修死我了。

网友:
   说得很仔细   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
维修的话,多找通病也是提高效率的一种办法。

网友:
之前修过几台都搞不出来,

网友:
二话不说,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2015-02-05):
细心就还要了 ,多确认

网友:
这些东西都是活的     很明显芯片已经有部分模块短路  我们还去拿掉电阻去判断  还有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码器坏了。不常见。。。某非是安装CPU时,静电导致的损坏?

这些东西都是活的     很明显楼主的芯片已经有部分模块短路  我们还去拿掉电阻去判断  还有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码器坏了。不常见。。。某非是安装CPU时,静电导致的损坏?

点击错误。。。。。。。。。。我要。回复的不是月老  而是楼主

网友:
每个95831 的24脚都有电阻么

网友:
高手 我前几天也修了g470 换桥后 不出电又换芯片好了 24脚去掉也有电压  但是我新手不敢总结

网友: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  值得我们 学习

网友:
还真是曲折 可以用示波器打SVID波形 有无判断是CPU之前还是CPU之后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了以后遇到了就注意咯

网友:
楼主写得认真,我也看得用心,真的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2015-03-15):
你分析的不错, 我今天碰见了, 是海尔T6  里面CPU供电是95831,  自己自动上电上去掉下来,0.2多  我把CPU取了还是掉, 我就24脚电阻移开,不掉了, 0.4多电流,我直接更新芯片好了,亮机了, 只能取24脚和41脚都为了怕烧U,好出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啊,

网友:
写得太好了  谢谢楼主  正好用的上

网友:
感谢找测试点好久了

网友:
上次修到过一个换南桥好的。

网友:
佩服LZ的研究精神   ,我之前碰到宏基4570 也是这情况

网友:
真是辛苦了,不容易

网友H:
这里断的电阻是24脚的,但是没有标号,也没有点位图,楼主能提供下具体位置吗

网友:
o ,原来是这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里断的电阻是24脚的,但是没有标号,也没有点位图,楼主能提供下具体位置吗

那个电阻,在背面,万用表跑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钻研精神让我佩服!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享的好经验

网友:
LZ辛苦了  都是高手

网友:
真好  我前两天修理个95831 断了电阻后还是不出CPU供电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2015-04-23):
很强大的分析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东西了

网友:
今晚有看了下帖

网友:
真有意思 新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么复杂的。。。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都是经验惹的祸啊,但是至少知道了不少东西!

网友:
我也在修一个神舟的不出CPU电压。取了电阻出来了。但是集显电压没有。。用的芯片是95836.在订芯片了。

网友:
涨了知识了 谢谢分享啊

网友(2015-05-25):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真是一个比一个历害,

网友:
很好,很给力

网友:
收藏先,以后碰到再用

网友:
这个是SVID电路有问题,把24脚电阻去掉,正好是为了跳过这个电路,所以在SVID电路有问题的时候去掉电阻判断95831是不行的

网友(2015-07-19):
我以前碰到好多个都是去电阻都可以啊

网友:
这个帖子看了我好久 我也在修一个不出CPU供电的板 所以来逛逛论坛

网友:
去掉24脚电阻出电压的确是不能确定芯片就是好的,有遇到过

网友(2015-08-19):
前天也修到这个机器 芯片翘起24脚有0.8左右的供电电压,最后还是换芯片好的 我问师傅不是有电压就证明芯片没问题吗 他不经意说是漏过去的,,,这个漏过去一直不理解额 还是楼主分析的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