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大神快来呀!!!

楼主(2014-06-30):
有个g31的板子,cpu主供电只有0.05v。电源管理芯片型号isl6312 crz,测ic各引脚供电全部正常(5v
,12v)。测得上管G级电压0.05v,D级12v,S级0.05v。上下管全部是新的,ic也是换的新的。但主供电还是只有0.05v。UGATE1 0.05V/PHASE1 0.05V。BOOT1 0V/BOOT2 0V。。。。。现在真不知道该换啥了,与之相连的贴片电阻,电容都测过了,没问题。还想请教一个场管这样测对么(黑接d,红接s=500左右。对换表笔测无数值。然后黑接d,红触碰g,然后再回到s,此时ds数值为001或002,003.、最后再对换表笔,数值仍为001,说明这个管子是好的)这样的测量方法对么?

网友:
还有IC的EN脚正常不

网友:
en脚正常 2.52v

网友:
大神在哪里啊

网友A:
cpu的场管应该都是n沟道的,n沟道的g级应该是高电平有效, 0.05v明显是低电平,所以d-s没有导通。所以供电不正常。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可是为什么没有高电平信号过来而是低电平。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的场管应该都是n沟道的,n沟道的g级应该是高电平有效, 0.05v明显是低电平,所以d-s没有导通。所以供电 ...

应该测量有无脉冲才对,一直有高电平也不对。

网友C:
你的这个BOOT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测量有无脉冲才对,一直有高电平也不对。

没示波器怎么测?万用表可以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BOOT脚电压不正常。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

网友:
不知道你上CPU没有,还有就是如果IC有高电平出来场管收不到的话跑跑线看看。

网友:
你跑下线路吧

网友:
VID组合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u的场管应该都是n沟道的,n沟道的g级应该是高电平有效, 0.05v明显是低电平,所以d-s没有导通。所以供电 ...

按照INTEL的时序   待机--内存--桥--总线--CPU   你应该确定前面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按照INTEL的时序   待机--内存--桥--总线--CPU   你应该确定前面的供电正不正常

谢谢。intel的 没有前面的这些供电,cpu也没供电么?amd是不是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intel的 没有前面的这些供电,cpu也没供电么?amd是不是相反?

AMD有AMD的时序,前面的供电条件满足才会产生后面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