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风扇狂转·麻烦高手进来解决一下·

楼主(2014-06-30):
这台是自己的·放了两个月不用了·现在用起来风扇狂转·在BIOS里把风扇关了还是一样···怀疑是风扇问题 又换了两个新的风扇·结果一样·刚刚刷了个官的BIOS无效果··现在拆出来测试风扇接口都是5V的电压·在BIOS里关掉风扇电压应该会降到3V左右才正常··现在是不正常·那位高手能·指点指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A:
进系统还狂转么,有的机器进系统就好了

网友B:
CQ43问题比较多,我遇到显卡发热量大的,换显卡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3问题比较多,我遇到显卡发热量大的,换显卡还没解决

查下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还狂转么,有的机器进系统就好了

进系统了也一样·还是狂转·

网友:
在不行就加个电阻来解决他··

网友:
卧槽,自己用的还这么讲究,能用就行了。修好了又收不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