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 复位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4-06-30):
求大大门帮看看。 三块一样的板都是复位一闪一闪的,供电都正常
BOIS刷过。时钟芯片也换过了,(换出来的时钟换到好的主板上是可以用的)网卡也摘过。
南北桥都压过,也加热过了。。一点反应都没有。此主板没有COM芯片的, 磨叽了好久了,现在就是没个头绪了,

网友:
查下有没有时钟,PCI的B16,1.6v,时钟的供电,开启EN,有时终就查下PCIA15的复位,换个IO试试,

网友:
com芯片很容易坏。

此主板没有COM芯片的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我去年买了4个表 -4
chinafixRookie -4 你不看帖子?楼主说了没有COM口芯片

网友:
这种AMD的芯片组,要么问题很简单,要么我们压根都没修好过

网友:
楼主看下,Reset针的电压有没有跳变,,然后看下假负载CPURST的信号,是否有跳变,PCI插槽A15插槽是否有跳变,我碰过到的一次是Reset针对地短路,然后复位闪。。。。

网友:
加焊CPU底座看看

网友:
主板现在价格维修不高没意思了

网友(点评):
现在是讲如何查修。。。

网友:
先在pciA14查下有没有复位,如元就查下有没有时钟.如没时钟就修时钟.如果没有复位,就查IDE,CPU啊有没有复位,如果没有,就是南桥问题了.也就是全板无复位.当然,查复位前一定要确保各个地方供电正常

网友:
技嘉的,刷了M_BIOS,把B_BIOS扔掉!确定你刷的资料没有错。再干干IO(包括查工作条件)不行扔了,主板换桥没价值,反正不值得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该放弃就放弃!开店维修是以盈利为目的,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A:
谢谢各位. CPU是有复位的, 只是复位两秒闪一次, 换桥的话, 换了再自己卖还那是值得的,呵.,这三块都是网吧板,都一个样的毛病, 感觉是这块板的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 CPU是有复位的, 只是复位两秒闪一次, 换桥的话, 换了再自己卖还那是值得的,呵.,这三块都是网吧板 ...

嗯,上次看懂论坛一个案例,在4PIN接口出的一个串口芯片拆了就好了,不过是无复位,楼主可以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上次看懂论坛一个案例,在4PIN接口出的一个串口芯片拆了就好了,不过是无复位,楼主可以尝试,

这板是没有COM口的,  是没地拆的.

网友(点评):
此主板没有COM芯片的

网友C:
看到过说内存的SPD电压不正常

网友D:
先试换下IO吧  !个人感觉这个嫌疑最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到过说内存的SPD电压不正常

SPD有没有电压都不会影响到跑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试换下IO吧  !个人感觉这个嫌疑最大

刚把IO也干了,.还是一个样...不是IO的问题. 复位灯还是两秒复位一次   两秒闪一下,

网友:
来学习,没学明白

网友C:
看这个贴子说是智芯(杂牌)G41复位灯一闪一闪维修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typeid%26typeid%3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贴子说是智芯(杂牌)G41复位灯一闪一闪维修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你这个是INTER的  ,不是AMD的啊, 我刚才也测了下.,SPD和总线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有没有电压都不会影响到跑码吧.
当然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