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奇怪保护。

楼主(2014-06-30):
请教大家,有部联想Y485,主板是LA-8641P,故障现象是:
1.带不满电(<30%)的电池的时候插原机充电器,此时充不进电也开不了机,量电源接口处只有12V,把电池卸掉,单独插充电器,开机的话只是灯亮起1秒不到就断电.
2。此时换成可调电源不带电池,却能正常开机运行。如果关机时,在把电池插上去后,插可调电源的话,可调电源会嘀答“打表”,过流保护,此时表上电压降到14V,电流显示3.9A。但是,如果是先插可调电源后,再插电池上去,啥事也没有。。。
3.换成华硕19V/4.74A的原装充电器来试机,不管带不带电池,开机都一切正常。
请大家给些思路或者意见吧~,谢谢大家。

网友:
充电器问题吧

网友A:
应该是充电器问题,联想原装充电器是4.5A  , 你可调电源才 3.9A,   电池 电量少的时候,充电的电流要大一些,所以电池没电的时候他原来的充电器就带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充电器问题,联想原装充电器是4.5A  , 你可调电源才 3.9A,   电池 电量少的时候,充电的电流要大一 ...

我试着把可调电源淍到4.5A时打表,结果在打表过了约1秒后可调电源的电压就回到正常20V,然后正常充电了,看来也应该是充电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