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液晶显示器S19A330BW-IC401-25x40-屏M190MVVVV4

楼主(2014-06-30):
三星液晶显示器S19A330BW-IC401-25x40-屏M190MVVVV4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 - -,

网友:
很多三星问题都是刷程序好的  谢谢楼主了 收藏了先

网友(2014-09-09):
有的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的是不开机 不知道刷能好使不

网友:
谢谢了,试试能否用

网友A:
不能用,原本只是插主机没显示,刷了,完全不开机,不厚道
刚在91下载一个,可以用的,测试正常可以用的,分享给大家

要对屏号,M190MWW4是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原本只是插主机没显示,刷了,完全不开机,不厚道
刚在91下载一个,可以用的,测试正常可 ...

注意版本号,有时不同的版本会有不同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