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改高压板后,关机白屏

楼主(2014-06-30):
BENQ G2000W显示器,开机过会黑屏。不会修,就改了高压板。现在是显示正常,但按开关键想关机,电源灯是灭了,但屏是全白的。是哪没搞好?开关和调亮键搞反了?

网友:
看来是接到5V上去了吧

网友:
开关接到常开电压上了

网友:
控制接错了吧,接3.3V,要是找不到的话,把高压版控制接到驱动板3.3

网友:
开关接到 亮度调节上去了吧

网友:
开关信号接错了吧

网友:
开启信号接错了 如果实在不会找  就直接接到屏供电上

对,是这样的
赞同兄弟观点

网友:
开关线和亮度线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接屏线那里

网友:
没错前面几位都是大神,仔细检查一下亮度调节、开关、5V、地有没有接错。

网友:
不行就换个地方接   , 把开关接到屏供电上

网友:
blon 信号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控制信号错了

网友:
应该是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