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3复印机定影维修

楼主(2014-06-30):
前几天接的机器今天到货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474-1-1.html

继续分享,没什么技术含量,勿喷
魔宝到货了,开装

分离抓上的塑料是断的

需要塑料补上,因为是高温区,所以择AMD的CPU底座

大致剪出四块

经过半个多少时的修理,终于修出形状

卸掉左右螺丝拆出定影,换好

修理断处,磨平

测量原始宽度

打上万能胶

很亮吧,保险起见,再贴一层铝磨,在铝磨上再打万能胶,这样特别牢

装好分离爪后,装箱准备送货

到公司,给鼓芯的分离爪也装好了

定影架装上

复印了下OK,白纸出来了,怎么出纸处还有块塑料

这块塑料不知道哪里来的,不管他了好用就好,
最后来张最关键的图

哈哈,收钱了,这部是最关键的,所有前面的动作都是为了最后的这几张纸。至此维修结束。
排版不是太好,可能读起来有点困难,望谅解

网友:
收徒弟吗??

网友A:
打印机这么好赚钱哦。。。。。

网友:
这么轻松380到手了   牛逼啦   要是修个本子每个小问题都能要380就好了

网友B:
有点迷糊,分离爪你修好了吗?断掉的地方没看到有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这么好赚钱哦。。。。。

打印机维修入门台阶低,不像电路那么难入门,,但是被很多人忽略,,
打印机大多是单位的,好收钱,,,这个故障收380元,算是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迷糊,分离爪你修好了吗?断掉的地方没看到有爪啊?

看我送货前拍的图,倒数第五张,

网友:
CPU底坐改分离,LZ要不要这么吊。。。

网友:
辊都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