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楼主(2014-06-30):
七彩虹G31无CPU供电维修有通病码,芯片换了还不行,开启都有,不知道那里问题,我收上有好几块这样的板问题一样,期待高手。

网友A:
还以为是迅维的全名啊,哥的名字,赞一个!!!无CPU供电,可以先查查其他供电是否正常,其他供电正常了,再查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不是没有供电就换电源管理IC。

网友B:
按照时序走啊:
intel芯片+intel CPU:1、内存  2、桥    3、总线   4、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迅维的全名啊,哥的名字,赞一个!!!无CPU供电,可以先查查其他供电是否正常,其他供电正常了, ...

其他供电都正常,就是CPU供电没有,供电芯片的条件大概都有,具体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走啊:
intel芯片+intel CPU:1、内存  2、桥    3、总线   4、CPU

总线供电都有的,就CPU没有出来,现在我手上有4片了,好像都是这个问题。芯片的供电开启都有,郁闷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那个型号    你查了哪些条件      这样大家才能真正帮到你

网友:
把条件查清楚啊。

网友:
楼主直接干供电管理芯片没有  要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供电ic

网友:
如果桥和内存的供电都正常的话,就查cpu的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