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优派显示器

楼主(2014-06-30):
我手上就有一台好像是1982BW,拆开发现有个电容鼓包换了通电指示灯黄色闪,电压都有是什么问题
显示器

网友:
基本问题没有描述清楚,电容是电源板、驱动板的?驱动板电解电容好象不多。黄色一般为待机指示灯,是信号上不来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你的电源 电压

网友:
有的显示器在没有信号输入时灯是闪的,开关机试一下可以判断,如果LOGO能正常显示灯常亮,过一会黑屏灯闪应该是待机了。如果开关机没反应还是一直闪,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供电正常应该是驱动板有故障。(包括插上线还是不显,而是待机,应该是信号输入或是MCU故障。)

网友:
你看看 有没有12V 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