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待机过高不触发什么问题

楼主(2014-06-30):
系统供电芯片烫手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有短路,估计芯片周边仔细看看。

网友A:
估计还有击穿了的电容没找到,再烧下

网友:
3  5v线性电压肯定有一个短路,烧一下马上就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有击穿了的电容没找到,再烧下

万用表测周边电容00就是击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