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更换南桥有用热风枪干过成功的没

楼主(2014-06-30):
基地高手如云  小白想问下南桥用风枪干好的几率多高

网友:
想都别想,还是老老实实BGA返修台吧,风枪受热不均匀,芯片吹坏,PCB板变形,反正我风枪没干好过一块。几百块的东西怎么能跟几千上万块的东西比!差价摆在那里!不过话说回来,好像还真的有少数高手能用风枪干,反正风险很高,不推荐!

网友:
有胆量的敢干,板要有下加热,取下桥后,从置珠。要细心。重重点是温度。大桥板成功还是很高的。如胆小,先用废板做。

网友:
加焊能用几天就够高手的了,用风枪换,想都别想

网友:
一方器治一方物,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买BGA焊台吧

网友:
以前没有BGA的时候,就是用风枪干的。但那时候的82801BA之类的南桥,小小一片,还是有铅0.6珠,焊起来很轻松。但现在的无铅锡珠,0.35-0.5的锡珠,风枪焊起来力不从心,温度过高还会造成桥损坏。

网友:
要看是什么南桥。。以前的还可以。。现在的很难。。。

网友:
即使成功了也容易返修

网友:
我说你羊都杀好了,都还不舍得买姜,

网友:
有很多民间高手做成功很多了,这不稀奇

网友:
不过风枪要改改,风力改均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