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我远程装上 我给他冲30话费海讯MCP78主板 应该装什么显卡驱动 驱动装不对 声音...

楼主(2014-06-30):
海讯MCP78主板 应该装什么显卡驱动 驱动装不对 声音装不上去

高手们帮帮忙。。搞了一天都搞不定

声音装不上去,先说明板没问题 ,10几张板都是这样!右下角也没有小喇叭

这种声卡怎么安装呢!·

网友:
你装个主板驱动试试看呢

网友:
我用驱动精灵 全部更新了 还是不能安装声卡

网友:
这个很像我前天去帮人家装一台做监控的电脑一样,有十几个你这样硬件驱动要装

网友:
确定板没问题  下看看机器可有什么外设 设备去掉试试     找官网下主板驱动

网友:
机器外设设备 去掉试试     官网找下主板驱动

网友:
现在只是声卡装不上,你看声卡芯片上的标示,再从百度搜这驱动,一下就装上了。

网友:
你先看看  你的电脑是不是插了pc采集卡  如果这样的话  你做完系统要把采集卡驱动装上  即可  如果不带采集卡  那你的声卡  好好看看

网友:
查下声卡芯片的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或

网友:
有的系统的驱动不行,上官网看看吧

网友:
换个系统百分之80能好

网友:
系统我换了几个了 W7 XP 等等都换了

网友:
到官方网站下载驱动吧,驱动精灵和E万能驱动对于一些特殊硬件是驱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