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开机 换R376 249K电阻后OK

楼主(2014-07-01):
上电开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
直接上图

联想b460 板号LA46 REV 2.0.pdf

网友:
下来看看怎么的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怎么不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机器之前修过,还像是51123开启信号电阻开路,电阻上面接C壳那里有黑色的泡沫,这地方容易潮湿,就导致短路烧芯片,直接去掉这2个电阻也可以,换51125芯片可以代用

网友:
童鞋们图纸打不开,别浪费分了

下载分很贵呀

网友:
这帖子叼了。我还没看出什么情况1L就搞句学习了。。。。。敢来个过程吗?

网友:
来点过程啊,想知道答案还要下张图

网友:
骗分的吧!一句话一张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之前修过,还像是51123开启信号电阻开路,电阻上面接C壳那里有黑色的泡沫,这地方容易潮湿,就导致短 ...

请问不要这两个电阻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开启信号电压都没有,我试过反正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机进水的话这个电阻很容易坏,还有这个TPS51123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不要这两个电阻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开启信号电压都没有,我试过反正是不行的

51125是可以的,它自带3.3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125是可以的,它自带3.3开启

我修的正是51125,如果此电阻不装那3 5 根本就出不来,你是否自己亲自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的正是51125,如果此电阻不装那3 5 根本就出不来,你是否自己亲自试过的

修过N多,你下次有51125的板的话,你看看它是不是自己会产生3.3咯

网友:
LZ,,没图,原理你也要说一下嘛 ,,,直接上图,呵,,,是为 了下载分呢,还是为了什么

网友:
具体怎么发现问题的,期待分享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