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iPhone4电池座子飞线 点

楼主(2014-07-01):
一不小心把电池座子弄掉了 焊了半天 中间两个点和上面的圆点全掉了  求大神 给个座子飞线的点图

网友:
这两个 点 飞线 到哪里 呵呵  我手机上的 点全掉了

网友:
iphone这个不好焊接  我的那个4被我摔坏了  现在开机重启  估计是把电池拔掉的原因  你就换个5吧  4TMD太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