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电源用的单芯片PWM------WT7520 的中文资料,

楼主(2014-07-01):
脚号

功能

开机电压

待机电压

V33

3.3V过压保护

3.3V

0V

V5

5V过压保护

5.1V

0V

V12

12V过压保护

3.9V

0V

PT

过载保护

0.8V

0.8V

GND

接地

0V

0V

RT

振荡定时

1.2V

1.23V

C1

PWM输出1

1.4V

1.59V

C2

PWM输出2

1.4V

1.55V

REM

开关机控制

0V

5.1V

SS

软启动控制

0V

3.5V

PG

PG信号

5.1V

0V

DET

保护输入

4.2V

0V

VCC

电源供电

5.1V

5.1V

OPOUT

**补偿输出

4.3V

0V

OPNEGIN

**补偿输入

2.4V

2.44V

VADJ

稳压控制检测脚

2.4V

0V

WT7520各脚电压

WT7520内部结构图

WT7520应用电路图

网友(点评):
不错的资料,对维修和故障排除都有帮助

网友A:
楼主有7502或7520的整机电源应用图吗?         谢谢了,根据7520脚位电压找到了故障点,各组输出电压正常,PG电压没有,保护电路自身出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7502或7520的整机电源应用图吗?         谢谢了,根据7520脚位电压找到了故障点,各组输出电压正常 ...

PG应该是由7520 的内部比较器确定有效后发出的,你对着7520内部结构图看一下,如果比较条件满足,那就换7520,当然你也可以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希望继续多发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