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快来!USB求解了

楼主(2014-07-01):
    台式机的前面2个usb接口只能充电  ,  不能读取u盘和数据。 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A:
看USB中间两根线有没有断 这个到南桥的   打下中间两根的对地阻值   如果偏小的话加焊下南桥

网友:
500多正常    如果是无穷大的话估计断线了

网友:
一般直接干南桥。。

网友B:
后面的USB口能用不    如果也没法用  那就去干南桥吧  如果可以用那就把前置面板的USB接线更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USB口能用不    如果也没法用  那就去干南桥吧  如果可以用那就把前置面板的USB接线更换了吧

       高手再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USB中间两根线有没有断 这个到南桥的   打下中间两根的对地阻值   如果偏小的话加焊下南桥

网友:
       前面板的usb线直接焊上去吗?还是?

网友:
看USB中间两根线有没有断 这个到南桥的   打下中间两根的对地阻值   AMD的机器 就直接 加焊南桥

网友(2014-08-07):
新手学习中,赚点分

网友:
数据线有问题查一下线路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