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很旧的DELL台式电脑,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4-07-01):
开机可以进入安全模式,不会掉电,正常开机如果开机成功没有掉电,可以一直用,可以待机,待机再开机也不会掉电,但是正常开机的时候十次有九次会在开机进系统后掉电(3分钟内),直接黑屏然后重启,掉电前一切正常,开机到进系统前如果不跳过chkdsk,一定会掉电重启,慢扫过硬盘,没有红点,系统问题也会造成黑屏掉电吗

网友:
装系统 我遇到一台也是这样情况  老机器    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你得先简单排除下。。。看看是什么问题先。。

网友:
换个电源

网友:
先软后硬吧,散热 内存拔插,BIOS放电

网友:
刚有个海尔410g的机器,也是掉电,准备刷BIOS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