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 PLUS 2.02G主板挡C5

楼主(2014-07-01):
如题  不管插不插内存都挡C5 也没有内存报警,前面至少有三四个码 但看不清楚是什么   内存条件都满足。 SPD 基准 内存电压呀 负载都正常  求思路。。。。

网友:
时钟、复位呢

网友A:
换cpu试一下 压桥刷BIOS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刷过官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试一下 压桥刷BIOS

CPU换过 3200+ 5000+ X250都试过,桥也加焊过。。。。郁闷不行

网友B:
C5是跑到的,那内存不过。重点要查内存供,上拉电阻。内存的兼容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C5是跑到的,那内存不过。重点要查内存供,上拉电阻。内存的兼容是关键。

PD 基准 内存电压呀 负载都正常   换过三根内存都不行,而且不插内存也是C5

网友:
C5是系统管理总线问题,请查供电和打值.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这样应该不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