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南桥ec 3V5V能不能出来?

楼主(2014-07-01):
有台v3000 intel
拿过来看到3V供电管已经炸掉了.用烧机法.
网卡,南桥,EC 待机芯片都挂了..
现在我把管子,待机芯片补上了..5V3V只出来了0.几
因为手上没有这个EC.是不是要不要把南桥跟EC补上?3V5V才会正常.
芯片

网友:
一般需要EC才会出来 有些不需要

网友:
看板子设计了

网友:
一般的都是通过EC

网友:
看板子怎么设计了

网友:
芯片有个开启信号从io过来的

网友:
EC肯定要装上

网友:
不好说啊 ,应该出不来

网友:
你要自己给3 5V开启上拉个电压,那连EC都不用都可以开启3 5V!!~~有些主板的设计3 5V开启就是用自己的线性电压上拉的,,都不用EC参与!!!

网友:
查下电路图再测

网友:
一般都是EC控制的 把EC装上去吧

网友:
这个要看3V 5V的开启信号时那里来的,单纯测试也可以人为拉高。

网友:
看看 芯片的工作条件 满足既出 就是这样

网友:
一般是不出。因为EC好比是南桥的前台。

网友:
应该查下时序

网友:
看楼主的等级应该不至于这个问题都还不知道的吧,精华贴都发了三篇

网友:
要补EC 南桥应该不要

网友:
这个看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要EC才会出来

网友:
都这样了 不值得修了 除了搞研究

网友:
该说的楼上都说了 EC吧

网友:
没有EC35V应该不会出来的

网友:
板子的设计, 一般都是有EC才会出的,

网友:
南桥可以不装,EC肯定要装的

网友:
还能这么搞啊,桥,网卡,EC,待机IC都搞,最好元件都补齐,再来考虑出不出待机电压

网友:
看3V、5V开启信号是否E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