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不触发,待机电流大 寻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4-07-01):
型号联想E46集成     版号:DA0LL5MB8DO   故障待机偏大
    昨天接一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插上直流电源一看待机0.9。报好价钱,把主板拆出来一看8502E上面贴的那层膜一个洞,通电用手一摸8502E发烫,待机有3.5V。
    开始工作,把8502E拆了,通电待机正常0.00,有3.5V,心想把IO换了肯定好了,直接找个新的换上去,结果待机还是偏大8502发烫,顿时无语。。。。。
  8502换的是新的,还有刷过BIOS,换过3.5v芯片,IO供电也检测过,包括LID,ACIN DCIN等信号

   现在不知怎么下手了, 请教下大师们,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后面有短路

网友:
估计南桥也挂了吧  刚修了个  也是待机高 IO烫 换完发现南桥也挂了

网友:
测量EC的脚位对地值,

网友:
明显的后及短路啊

网友A:
拆点8502E就正常,然而装上去的话就偏大,又没触发,感觉不像后面的电路短路。

网友:
测一下8502周围的阻值。看下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点8502E就正常,然而装上去的话就偏大,又没触发,感觉不像后面的电路短路。

烧一下  3V  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一下  3V  5V供电

没用的,把IO拆了,待机0.00但是有3。5v,说明不关3.5v的事

网友:
检查下EC周边线路元件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
IT8502E,我记得应该要求后缀一样的代换才行

网友C:
线路板是否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线路板是否短路了

应该没有,因为是拆了就不短了

网友: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网卡芯片看看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因为是拆了就不短了

ec的所有供电脚都要测一下,看看是否有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因为是拆了就不短了

EC在待机时所有在待机脚的电压都要有,如某个脚断线少电压EC就要发热

网友:
这个你就想着再浪费一个EC烤机,时间长点,短路的地方总有温度,不行用舌头,这样可以确定如果板层短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