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机启动 用半个小时会掉电 热机后能用半天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01):
冷机启动  用半个小时会掉电       热机后能用半天才掉电
是一款国外的索尼   PCG-5L3L
反正就是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查
这机器   我用鲁大师 压力测试    测一天都不掉电     就看电影会掉电

网友:
散热有问题吧

网友:
cpu 坏  碰到过几次

网友:
已经换过CPU了  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