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不触发救助

楼主(2014-07-01):
DELL  N4050  不触发,    一修机器,没进水没摔过。   纬创代工 ,3V,5V以有,   ec供电,复位,BIOS ,ACIN ,  LID 都正常,  开关跳变正常到达EC,  !

故障点就是出在EC的PWRBTN#脚    0.4V。   好奇怪啊,   BIOS刷过几个了

网友:
ec或者桥有问题  我今天修到一个 呵呵

网友:
翘起来,看是谁拉低的啊。。。

网友:
故障看似很简单,不是EC就是南桥,可以试一下看

网友(2014-08-03):
刚修到一台同型号的,也是不触发。拆开后发现居然是开关不行了

网友:
可以撬起来看是不是南桥拉低它的电压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不知怎么修

网友:
挑脚判断,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像修到这样的,我都是直接换了EC。记得谁说的:换EC、刷BIOS、做南桥、就能修好80%了!!

网友:
那就测PWRBTN#脚啊 看哪拉低了

网友:
这机器有ACIN吗

网友A(2014-09-06):
手头也偶一台~~问题跟你的差不多~~能触发~~但是关机就不行了~~~3v5v都有~!!准备开修呢

网友:
说明pwbtn这个电压不正常,你看一下,是哪个给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也偶一台~~问题跟你的差不多~~能触发~~但是关机就不行了~~~3v5v都有~!!准备开修呢

修过跟你一样的 每次放电就可以 直接换HM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