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G205H的显示器。怪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参谋。

楼主(2014-07-01):
本来问题是驱动板主IC烧坏,后来我改了通用驱动板。本以为这台机子就这样修好了,但问题又来了。客户反映说用半个种左右会自动关机,在按开机键毫无反应,从新插电又可以用,如此反复。后来自己测了下机子果然如此。在他掉电的时候我测了下板上的电压发现5V电压没有了,12V电压犹有。从新插电5V电压又回来了,怪事了,这样的问题我感觉无从下手,只能加焊了下,问题依旧。没办法,最后只能到论坛来请教高手了,看看能不能有收获。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厚膜块为TOP254EN 对不对?

6脚插件IC来的,上面也没标志。如图

网友:
我昨天加焊了一个电源板。。不知道哪里没弄好直接炸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百是TOP254EN  把螺丝拆掉,就看见了

拆开了,上面什么也没标志,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IC. 如果是TOP254EN就是这个IC 坏了是吧???

网友:
代换下这个ic看看好了没

网友:
楼主好了么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百是TOP254EN  把螺丝拆掉,就看见了

真的是你说的这个型号的IC,下面怎么搞。请指教。

网友:
建议你更换那个5v二极管子

网友:
12V有,5V没,应该是5V电路出了问题,测试5V整流管和后面的电容,原驱动板主IC烧坏,可见是5V电压出了故障,应该好好查查。。。。。。。。。。。

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B:
你往驱动板上的5v是焊接的还是直接插驱动板上的啊,要是直接插上面的话换5v整流二极管 跟电容试试,焊接的话 看看是不是有微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往驱动板上的5v是焊接的还是直接插驱动板上的啊,要是直接插上面的话换5v整流二极管 跟电容试试,焊接的 ...

整流二极管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你换的驱动板供电是接的12v还是5v   你这个电源板5V必须带负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现象很明显是无规律断电,跟次级整流二极管毫无关系,奉劝楼主不会修就换板吧,惠普新出的机器很 ...

汗。。。赶着交机给客户啊,帮帮忙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 5V  次级 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现象很明显是无规律断电,跟次级整流二极管毫无关系,奉劝楼主不会修就换板吧,惠普新出的机器很 ...

如果是因为电路设计造成的通病,要修复可能会很麻烦,还是改块电源板吧,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