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掉电速修

楼主(2014-07-01):
这个本来是昨天修机器,由于忙就没发上来。
联想 E40 独显 i3

  客户拿来说昨天用用着就不能用了,接机测试,开机电流1.5左右掉电,拆机先清理了一下主板,测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1.05V电感为0,其它的电感都正常。由此判断是由于电压1.05V短路引起掉电。接着测1.05V上下管,发现上管击穿,下管两个中有一个击穿。将场管全部更换,测电感PL20,阻值9欧,恢复正常。见下图:

上电测试,还是一样到1.5掉电。测电感没问题,接下来检测芯片工作条件,测供电脚VDD和VDDP的5VPCU正常,其他也正常,见下图:

当测到16脚TON信号时,电压为0V,正常应该为19V左右啊,由图纸可以看出TON芯片16脚经过PR109连接到VIN_VCCP并且与上管D极相连。见下图:

图中的红线部分。
经测量管D极也无电压,看图纸D极与两个并联电感PL23,PL5相连,再经过保险PF3连接公共点,测量PF3阻值无穷大。见下图:

问题所在更换保险后,待机测上管D极19V,芯片16脚也恢复正常。按下开关电流三次跳变,没掉电。上屏再开机,联想LOGO出现。维修结束。

网友:
大师,终于出新作品啊,

网友:
管子击穿了 ,保险电阻估计也会坏掉。没分不然给你++

网友:
昨天修了个一样的问题  保险坏

网友:
多么爽的维修过程,行如流水啊,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强大啊

网友:
其实楼主你说上管击穿还能开机到1.5 我就在想了,为什么上管击穿不5A大短呢?怎么可能不5A大短? 其它不用看图纸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你这段时间出贴速度很快哦。。修这么多机器。。生意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