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LA-6755P 开机停到0.41不动

楼主(2014-07-01):
型号:联想G475
板号:LA-6755P
故障现象:开机停到0.41不动
维修过程:
        同行拿过来的,说比较急。拿到手点了一下停到0.41不会掉电,量了一下全板供电正常。查了一下PLT_RTS有3.3V。正当发愁的时候,量了一下电池发现没有电压,以为爽死了。于是找了一个换上去,结果,TMD还是一样。于是我走了弯路,刷BIOS、干桥、干CPU。结果都一样。最后静下心来,想想。拿来时没有电,问题多半还是出在COMS电路上。一点一点查。当查到+RTCBATT线路上R577时用表笔碰了一下掉了。可能是脱焊了。重新焊好。开机试了一下。LOGO出来了。本人小白一个,修了一上午。希望同志们加点分。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不错啊 ,我都还不会

网友:
没有跑U吧,,,

网友A:
找出问题来了还是好事 不过搞得范围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出问题来了还是好事 不过搞得范围有点大了

嗯,新手。应该查出问题来。不能乱搞的。以后自己多注意 。谢谢

网友:
看下CPU复位有没有再动桥

网友(2015-01-26):
谢了  楼主 修到和你这一样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还是不错的,努力吧

网友:
CMOS电路这个问题容易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