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4-07-02):
来自: 台湾 来自 台湾
你好:
1.K3919通常技嘉用在下管,上管用K3918,你還要再確定上管是否有短路
2.下管因為用兩個來並聯,所以K3919勉強可以用D412 D436 D420 K3918都可以
但如果換完量一下PWM波形不良,很快又燒了,這組的驅動IC ISL6612也要一併換較安全.
3.N型場效測量:黑棒接D級 紅棒接S級,二極體檔阻值510~570左右,黑棒不動,紅棒移至G級充電一下再移回S級
二極體檔呈現短路蜂鳴聲,但K3918 K3919比較特殊,阻值有130內都是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