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进水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7-01):
      拿到板子 先看一下PCI处 有进水,唉不出所料。又是进水 还有修过
通电测试 待机0.018 测有 3 5v 触发无反应   东芝芯片 升压电路没工作未升压,处理好进水 腐蚀断线等等, 再次通电测试 待机0000  测B+ 19V没有 东芝 有19V  3.3VCCSW 无升压 这样才是正常的
IBM的帖子看过很多 有幸得到了很多经验,这里借鉴一个仁兄的方法 用示波器秒杀这台机子
直接上图吧 以-PWRSHUTDOWN 和 东芝的28V 15V 升压线路 来做比较 测得 下图 15V升压不正常

这里呢 能看出 5V 第一个升压完成了 可后面的升压就不正常了
直接找来一块IBM板子 换掉升压 线路上的 二极管 通电测试直接触发上电了 量 28V 15V升压都升上来了 接屏测试也亮机了
话说 示波器保存的图片 不能直接上传 改格式 另存为也不行 只能截图保存。。。

网友:
示波器秒的,就是方便

网友:
还不怎么会用示波器 看来还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
非常感谢,一起学历了!!!

网友:
看来波波修主板 还是很方便加有用的。。。

网友:
ibm电路图好复杂的

网友:
真羡慕你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