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集成显卡问题

楼主(2014-07-01):
我遇到的现在的H61的主板很多都是集成显卡有问题 插独立显卡一切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今天就遇到一块GA-H61M-DS2D的主板集成显卡显示第一屏就没有反应了,然后会自动重启,但是重启后还是在第一屏没反应,而用独立显卡就能正常两亮进系统,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呀,给点经验吧,谢谢。

网友A:
H61集显是集成在CPU里面的,板子没问题,换CPU保证你解决问题

网友B:
集显和独显好像不是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集显是集成在CPU里面的,板子没问题,换CPU保证你解决问题

换CPU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和独显好像不是一个芯片

那这主板集成显卡是由哪个芯片控制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无解。。

网友C:
先搞清楚H61的显卡是集成在那里。如集成在CPU,随便换一个CPU是不行的,不是个个CPU都支持集显。H61的板也有显卡不集在CPU的。而是在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搞清楚H61的显卡是集成在那里。如集成在CPU,随便换一个CPU是不行的,不是个个CPU都支持集显。H61的板也 ...

桥是单桥的,我换的CPU也是和他之前哪个一摸一样的呀。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求解

网友:
H61主板上没有集成显卡,集成显卡都在CPU内(核芯显卡),主板上只有视频输出口,除了志强E3 1230没有核显,其他1155接口系列的U都集成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是单桥的,我换的CPU也是和他之前哪个一摸一样的呀。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搞清楚H61的显卡是集成在那里。如集成在CPU,随便换一个CPU是不行的,不是个个CPU都支持集显。H61的板也 ...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H61的板子  核显都是在CPU里面的,碰到后几个,都是U问题,好在的是都还在保修,要不然就上独立了!跟板子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搞清楚H61的显卡是集成在那里。如集成在CPU,随便换一个CPU是不行的,不是个个CPU都支持集显。H61的板也 ...

H61还有集成在主板上的显卡???????

网友:
貌似H61的主板,有些集显供电部正常,是不显示的,但上独显是可以显示的 哦

网友:
这故障 首先要排除 CPU的问题。H61的主板没PCI槽的话,接个小喇叭看有没有找到显卡。 然后去查VGA接口 RGB 和行场同步型号。和接口供电。

网友E:
换CPU保证你解决问题

网友:
单桥的最近修了很多   不稳定的 有时能开 有时不能开   不定时死机   加焊桥都能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CPU保证你解决问题

大哥 请仔细看楼上,我都说了换了CPU问题一样,不过这块主板已经没有修了我叫客户直接加一张独立显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请仔细看楼上,我都说了换了CPU问题一样,不过这块主板已经没有修了我叫客户直接加一张独立显卡用了 ...

网友:
,q我有些电脑也是这样,装了独显后,再单用集显就难了,,有些是BIOS设置的吧

网友F:
BIOS里 集显功能打开了么? 也可是试试刷下BIOS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BIOS里 集显功能打开了么? 也可是试试刷下BIOS看看

大哥 你们回复也看下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 你们回复也看下帖子啊。

说实话 没太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