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0.5开机掉电

楼主(2014-07-01):
谁现在修到了E40 独显的机器。帮测一下PL15的阻值,自己的板现在PL15 0.02欧

网友A:
我也有一台E40一样到0.5就掉电了,还没修好噢

网友:
PL15是给谁供电,除了显卡,其他的话阻值貌似不正常

网友B:
显卡 虚焊也会这样的  电压 拿示波器 测测  会不会抖动

网友:
PL15是1.8 显卡 桥 CPU都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E40一样到0.5就掉电了,还没修好噢

你的PL15阻值是多少? 我感觉应该在100到150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 虚焊也会这样的  电压 拿示波器 测测  会不会抖动

卧槽 0.0  电压都没 它咋抖

网友:
没有修过这问题

网友:
没有电压的   ,。。。。看看电容有没有短路。。。。断开电感测试

网友:
这个不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开机瞬间电压都有

网友:
如果 是供电电路,,)0.2是可以的吧         看是不是分压,,不是就好办

网友(2014-08-01):
哎。。。我也手上有一台PL15电出不来

网友:
对地是166欧,是给显卡供电的,1.8V

网友:
忘了说了我这台机器是因特尔的,不知道AMD的对地是多少,

网友:
那个供电的

网友:
E40掉电的,先到处测一下保险,这机子保险爱坏

网友:
对照图纸查啊,没图纸咋个查嘛

网友:
你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供电 阻值就是比较低的 少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0.5掉电是少电压,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呀。

网友:
下次遇到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天啊,又是掉电,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头痛,我还以为楼主修好了呢,本来想进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
PL15我刚测的为140

网友:
PL15 0.02应该短路了吧

网友:
自举升压 上下管子呢 电容 反馈 查查

网友(2014-08-31):
主板上有保险烧断了 仔细查查吧

网友:
我的是4欧姆 也是没电压

网友:
应该是没有CPU供电,查下条件

网友:
阻值应该不对,有点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