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器一起坏呀)小修联想掉电

楼主(2014-07-01):
这个也是昨天修的
联想Y460 KL2A
先看一下时序图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但不能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报价拆机,给CMOS放电,可以触发但电流到0.43掉电,掉电前测量PL8没电压,cpu供电没电压,测量PU11的1脚没电压。见下图:

既然PU11的1脚没电压那么就看看信号是从哪里来的,经查是从U51而来。见下图:

经测量U51的1脚有3.3 ,2脚无电压。见下图:

接下来测量Q43的3脚,表笔刚接触就开机了,疑3脚虚焊了,补焊,开机正常,但过会又掉电。

继续查发现PQ86的2脚没电压,见下图:

接着检查发现这个信号是EC17脚发出。见下图:

更换EC试机恢复正常,装机试机没有问题收工。维修到此结束。呵呵,没什么技术大家不要喷。

网友:
功底深厚,思路清晰。

网友:
功底深厚呀!!看起简单

网友:
楼主对掉电很有经验额,请多多指教

网友:
都是开启信号惹的货

网友A:
最近看了LZ不少的维修帖子    技术很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了LZ不少的维修帖子    技术很到位啊

多谢楼主了,我也是在论坛看的帖子多了学习的。

网友B:
U51的1脚和2脚都有电压了,怎么想起量PQ86的第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U51的1脚和2脚都有电压了,怎么想起量PQ86的第2脚?

查到PQ87第2脚时发现时高电平,看图纸是MAINON#应是低电平才对所以就去测量了一下PQ68的2脚发现不对。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看着真是赏心悦目,享受!!

网友:
功底深厚呀!高手学习了..

网友C:
新手路过,看完了楼主的贴子,写得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路过,看完了楼主的贴子,写得真不错,

多谢楼主关注,楼主是基地学员,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关注,楼主是基地学员,羡慕啊。

没什么好羡慕的,你也可以到基地去学习啊,去过你会提升都高

网友E:
技术过硬哦LZ。现在掉电的感觉比以前要好修多了,可能是这类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了吧,不过LZ技术真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过硬哦LZ。现在掉电的感觉比以前要好修多了,可能是这类的问题已经越来越多了吧,不过LZ技术真心不错

多谢关注,都是凭经验。

网友:
就是怕修到掉电的机器。。。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开启信号经常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