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g 掉电

楼主(2014-07-01):
acer 4743g 用一会掉电,掉电后有时开亮一下就掉,不时不亮掉,很多是开不了放一放一会就能开。排除散热。后来我加旱一下北桥,现在是每次掉电都能再开机,会不会真是北桥坏了,hm55的桥。

补充内容 (2014-7-3 16:54):
今天换了一个新桥,还是一样,用一会掉电,重做显卡也一样,加悍3V5V芯片也一样,换了3V5V电容也一样掉电,现在是掉电后马上能开机,不过那北桥很热。不知道什么问题,麻烦有碰到的指点一下

网友:
不太好修啊

网友:
看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我也 有个 这桥的机子,原来是不开机,换桥后,,也反应使用中 会掉电,但我测就是好的,温度也正常

网友:
HM55  换过南桥

网友:
加几个330的电容看看

网友:
4734G修好没有?我也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哟

网友(2014-08-08):
慢慢查一查

网友:
USB保护芯片。

网友:
先看看有没限流,前2天碰到一板子产生WIN电压进来产生B+的一个上管短路换过后,开机老是掉电,后来发现是适配器20V,我用的可调电源19V,搞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