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M—US2H批量不认硬盘

楼主(2014-07-01):
手上接到有GA-MA78GM—US2H五六块板,有些板是MOS管子烧了。有些是总给供电芯片烧了。但修好后,发现成批量的不认硬盘。晕死,有高手修到过这种情况吗?BIOS刷过。硬盘换过。求解。谢谢补充,能认IDE硬盘,SATA的不行,改过硬盘接口模式。IDE和AHCI

网友:
当然,也改过硬盘接口模式,IDE和AHCI

网友A:
这应该还是在接口设置里面。要开启串口。平常也遇过。

网友:
设置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还是在接口设置里面。要开启串口。平常也遇过。

开启串口的。

网友:
我也做了四年电脑的了,专业笔记本维修的,应该不太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时钟IC sataclk

网友:
桥的事吧,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一起学习了,感觉不错

网友:
查看下图纸还什么信号还未到位的。。,实在不行就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如果是PE里面不认SATA硬盘可能是,BIOS的硬盘模式改成IDE,如果在BIOS里面不认硬盘,看看BIOS里面的SATA是否打开,再不行就南桥和SATA控制芯片。

网友:
桥有问题 测试一下那几个耦合电容

网友:
先看桥旁边的晶振有没起振吧!~看波形

网友:
我也有两块这个板子,CPU供电短路修复后不认硬盘,?求解

网友:
在接口设置里面

网友(2014-08-10):
南桥需要的100M时钟有没有啊。

网友:
直接加焊桥就可以了,遇到很多了

网友(2014-09-13):
测下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和100M时钟

网友:
我见过网卡坏不认硬盘的,, 是雷击的

网友:
查时钟,打值,不行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