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7-01):
开机的时候正常,过会会下面4分之1的位子变黑,在之后上面会变颜色,有黄色有白色,什么东西有问题,求大神解答
为修过液晶电视都不懂
现代

网友:
很可能是屏的事

网友:
可能是屏的事

网友:
我要是电源问题 修修 好 遇到 其他问题 我认为 还是放弃 因为电视方面 还真不太清楚

网友:
先擦下排线,不行就是屏。。。

网友:
检查:屏线、逻辑板、屏组件电路。

网友:
逻辑板要是不太贵的话可以试代下

网友:
估计屏的问题

网友:
围观学习中,坐看各位大师的讲解

网友:
换一块纸板试一试

网友:
换一块主板试一试

网友:
T-CON不良..........................................

网友:
TAB IC 断线..................................................(GATE DRIVER IC)

网友:
发点图片,光说怎么帮你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