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兄弟有X61T的点位图么?(处女贴)

楼主(2014-07-01):
如题,,谢谢啦

第一次发帖

网友A:
能找到图纸都不错了 还找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图纸都不错了 还找点位

手上已有电路图
BGA了个P8800,点不亮,怀疑供电与X61有差别,所以想搞个看看

网友:
这机器很难找啊,

网友:
X61T即使找到点位图也不能上P8800,原因是BIOS无法支持,强刷成X61就能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