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

楼主(2014-07-01):
1、 制冷剂过多造成制冷不足

对天制冷剂过多,一般都是在维修时过量加注制冷剂而造成的,因为在
空调系统中制冷剂所占容积的比例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所占比例太多,反而会影响其散热量,即散热量多制冷量就大;反之,散热量少则制冷量就小。同理,若在维修时过多地加入冷却机油,也会制冷系统的散热量下降。
检修方法:从干燥罐上方视液镜中观察到。如果汽车空调在运转时从视液镜中看不到一点气泡,压缩机停转后也无气泡,那肯定是制冷剂过多。如果加压的冷却机油量过多,空调系统正常运转时,能从视液镜中看到较为混浊的气泡。当然,若确为制冷剂过多,可以在空调系统低压侧的维修口处慢慢地放出一些即可。

2、制冷剂过少造成制冷剂不足

造成制冷剂不足的原因大多是由于系统中的制冷剂微量泄漏。倘若空调系统中制冷剂不足,从膨胀阀喷入蒸发器的制冷剂必须也会减少,则制冷剂在蒸发器内蒸发时。吸收的热量也将随之下降,制冷量也就下降了。

检查方法:制冷剂不足也可以从干燥罐上方的视液镜中观察到,在空调正常运转时,若视液镜中有连续不断的缓慢的气泡产生,则制冷剂不足。若出现明显的气泡翻转的情况,则表示制冷剂严重不足。制冷剂若不足,应添加制冷剂,但要注意,若从低压侧添加,禁止制冷剂瓶倒,若从高压侧加入禁止发动机启动。

3、制冷剂与冷冻机油内含杂质过多、微堵而引起制冷量不足

倘若在整个空调系统中,制冷剂和冷冻机油内脏物过多,必然使过滤器的滤网出现堵塞,导致制冷通过能力下降,阻力加大,流向膨胀阀的制冷剂也会相对减少,故导致制冷量不足。因此,在维修空调时,选择合格的制冷剂是很关健的,尤其不宜选择那些“三天”产品。

4、空调制冷系统中有水份渗入造成制冷不足

在制冷系统中有一个部件是干燥罐(瓶),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吸收制冷剂中的水份,以防制冷剂中水份过多导致制冷量下降。但当干燥罐内干燥剂处于吸湿饱和状态时,则水份就不能再被滤出,当制冷剂通过膨胀阀节流孔时,由于其压力和温度的因素下降,冷却剂中的水便会在小孔中产生结冻现象,并导致制冷剂流通不顺畅,阻力增大,或完全不能流动。

检修方法:停机一会,待冰熔化后,制冷系统又会出现正常的状态。这是确认系统中有无水份的重要方法。为了更好地检测系统中水份的多少,有些汽车上所使用的干燥剂,不含水时的颜色为蓝色,一旦水份过多,干燥剂便成红色,这在该车干燥罐上的侧视液孔上是可以看到的。

凡是属于制冷剂含水过多的故障,都应更换干燥剂或更换干燥罐,与此同时,重新对系统抽真空,重新注入新的适量的制冷剂。

5、系统中有空气也是导致制冷不足的原因之一

空调系统中一旦有空气进入,将会造成制冷管压力过高,制冷剂循环不良同样也引起制冷不足。此类故障主要是由于制冷系统密封性变差,或都在维修中抽真空不彻底而造成的。

6、压缩机驱动带过松的检查

空调压缩机驱动带松驰,压缩机工作时会打滑,引起传动效率下降,使压缩机转速下降,压缩制冷剂的输送下降,从而直接使空调系统制冷能力下降。

驱动带检查方法是:在发动机停转时,在驱动带中间位置用手拨动皮带,能转90°为佳,若转动角度过多,则说明驱动带松驰,应拉紧,若用手翻转不动,则说明驱动带过紧,应稍微再松一点。当然,若紧固无效或驱动带已有裂纹老化等损伤,应更换一条新的驱动带。

7、冷凝器散热能力下降,也会导致空调制冷能力下降

由于汽车工作环境不同,装在汽车发动机前方的冷凝器表面会有油污泥土或杂物覆盖其上,从而使其散热能力下降。另外,冷却风扇的故障,诸如驱动带过松,风扇转速下降或风扇高速等问题,都会导致冷凝器散热能力下降,解决方法:应用软毛刷刷除冷凝器表面的脏物,电风扇故障也应及时排除。

8、其它方面的原因

诸如电源、电压过低使压缩机电离合器吸力下降或电离合器压板与皮带盘间有油污等现象,均会导致出现类似驱动带过松的“打滑”现象。倘若蒸发器表面结霜,吹风电机转速下降等问题,也会造成制冷量不足。当然,倘若压缩机磨损或阀门关闭不严,也会造成空调制冷量不足。

空调制冷系统出现的制冷不足、制冷效果变差等故障,一般是由于制冷密封性出现问题较为多见。因为现在轿车所用的制冷剂渗透性强。所以对系统的密封性要求也相应较高,在制冷工作管道或工作阀稍有泄漏就会造成的制冷不足的故障现象。

在维修制冷系统中除了借用专用工具进行检漏外,还得要细心、认真的做好规范维修序,而且试机前后都要反复做好系统地复查工作,确保故障完全排除。

网友:
好贴啊 修汽车难吗

网友:
利润应该很不错吧

网友:
对不会修汽车的人来简是难,当然了对那些会修汽车的人来简,这不是好难得问题
现在修汽车还可以吧?

网友:
这个不错,迅维真是全方面发展啊,喜欢这个

网友:
那一行都不好做

网友:
现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了

网友:
十年以前都没感觉好做,不过现在私车的确是以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