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2000-2C25DX 触发到0.8多不动,不显

楼主(2014-07-01):
请教:HP 2000-2C25DX 板号:6050A2493101-MB-A02(UMD) ,触发电流到0.8多不动。显卡电压0.95V有出来(不知这电压对不对),CPU供电芯片为TPS51650,其23脚GPGOOD有发出3.3V,21脚的CPU_PROCHOT#为1.05V(这个不知对不对)。刷了好几个BIOS,同样故障,重新植了HM70,还是老样子。

网友:
0.85是不是还没有跑码完哦

网友:
换蓝桥。要新的。试一哈。

网友:
CPU跑码代码为F9,查不到是什么意思

网友:
跑码没有跑完。难道那个HM65有问题?可是测LVDS接口,PCH_LCDVDD_EN有发出,LCDVDD有3.3V,LCD_BKEN也有3.3V。求助:还有什么造成不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