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知道it8718f-s hxs用什么替换?技嘉g31m

楼主(2014-07-01):
哪位师傅知道it8718f-s hxs用什么替换?技嘉g31m-es2c主板的io 谢了!!
主板
技嘉

网友:
有条件的话当然是同型号了。不过听说。只是听说可以和8716代换。最好还是同型号了,别扩大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
原芯片带换,技嘉的要注意带有GB 的否则上上去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