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报警

楼主(2014-07-01):
联想M3A760M滴滴报警,刷BIOS还是一样,做桥,换CPU还是报警,最后仔细查内存VDD供电,没有。检查主板背面,VDD供电断线,接上,开机正常。

网友:
有图看那就好啦·

网友:
怎么没先量一下内存的几个电压

网友(2016-07-03):
都喜欢烧spd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拿到板第一时间就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