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显示正常 内屏就是白色红色绿色反复重复 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4-07-01):
多谢大家   屏换过了   屏接口哪里LVDS全部没电   是什么情况啊  还有就是主板上面内外屏切换电路在哪里啊   请指教

网友:
主板放电试下

网友:
你看看图纸是是那个输出的,大多是显卡 或者北桥,还有可能是lvds转换芯片

网友A:
换屏线试试。查查主板接口的lvds信号。屏供电,有无十九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线试试。查查主板接口的lvds信号。屏供电,有无十九v

屏供电都有   屏线应该是好的  都有点   就是没有LVDS  全是0V  是三合一的桥  不敢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