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DELL N4010之怪现象,不回复也来看一看了~~~~~

楼主(2014-07-01):
插上电源,电流0.005A,按下开机键,电流0.003
经检测,0.005A时有+3.3V_ALWP,按下开机键之后,+3.3V_ALWP就没有了,用示波器或镊子碰一下+3.3V_EN2,+3.3V_ALWP又起来了,电流回到0.005,
此机+5V_ALW是线性输出电压,检测过程中一直没有脉冲供电+5V_SUS,因为没有SUS_ON,BIOS从论坛下过,刷了无效
想问下,此机待机时需不需要+5V_SUS,即需不需要开启SUS供电

从时序图上面看+3.3V_ALW_ON好像也是按下开机按键才有的

有没有大师分析一下,从下面那张图来看,好像是按下开机键时 POWER_SW_IN0# 通过 D2 拉低 Q7  G极,Q7截止,+5V_ALW 通过 R21
上拉 3.3V_ALW_ON,可是实际测量中 Q7 的 G极 一直是低电平,R22阻值是正常的,感觉这一片的嫌疑很大

这里的嫌疑弄清了,是 ACAV_IN拉低了的 Q7 的 G极,就是说用适配器时,+3.3V_ALWP是应该一直有的,用电池时 ACAV_IN 是低电平,就不会使Q5导通
Q7 D极 就是高电平,不会产生+3.3V_ALWP,我又特意用电池验证了想法,用电池时+3.3V_EN2是被Q7拉低的状态

插上适配器时 Q6 G极的 ALW_ON 是有的,按下开机键,就没了,感觉是因为没有 SUS_ON , 谁有这款机器再修,请测量一下适配器待机时是否有SUS_ON
还有 RSMRST# 在时序图上居然在 1.5V_DDR_PWRGD 之后,谁能释疑解惑

DELL_N4010_DU_UM8B DIS.pdf

板号是UM8C,用的UM8B的图纸

网友A:
是不是哪里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哪里短路,保护了

各个大电感阻值正常,而且不拔下电源时用示波器或镊子碰一下+3.3V_EN2,+3.3V_ALWP又起来了,不像是保护

网友B:
可不可以把3v  5v  的供电图纸也截了发上来  这样更明显啊

网友C:
这个是电池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电池模式吧

下面那张图已经搞清了,帖子里面有说明,关键是:按下开机键之后,+3.3V_ALWP就没有了,用示波器或镊子碰一下+3.3V_EN2,+3.3V_ALWP又起来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把3v  5v  的供电图纸也截了发上来  这样更明显啊

截图看不清,我把图纸发上面了

网友D:
你看看ref 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ref 电容呢

REF电压,2V正常

网友:
换了一个EC,IT8205E KXA ,没有KXA的,换了一个JXA的,还是一样

网友A:
还是重点盾下,公共电压 保护这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重点盾下,公共电压 保护这块好

此机是一位同行拿过来的,说是学生的,放假了,这两天要回去,机子昨天都已取走了,我可以肯定的是公共点没短路,昨天在迅维网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下面这个帖子
n4010超艰难维修 加分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7028-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感觉给这位仁兄遇到的是同一个问题,但现在已无从考证了,已然成了无头案

网友E:
呵呵,楼主这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楼主这样就行了

额~~~,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白忙活了一场哇。。。维修真的很老火

网友:
现在维修不好做了,哎 以后不好生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