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触发0.16掉电

楼主(2014-07-01):
机器触发插上恒流源直接自动触发到0.16左右,然后掉电。再自动触发。如此循环。经检测cpu电压没有,cpu电压之前的电压都有。我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5458-1-1.html这个帖子。发现和他的差不多。也是第8,9脚没有电压。阻值正常。如果把连8,9脚的那端电阻翘起来,电阻这端就有3.3v电压,电阻阻值正常。以为是芯片坏了。订了两个。但是两个芯片都换上去过。结果还是一样。郁闷的。不知道怎么修了。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刷过bios)

补充内容 (2014-7-2 11:55):
我把ec117脚撬起来。这个脚是PM_PWRBTN#信号,ec给南桥的信号。撬起来后117脚有3.3v。连南桥的那个焊盘也有3.3v。我插上恒流源还是能自动触发到0.16,会不会是这个hm67有问题啊,刷过bios也没用!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我新手。呵呵。不知道这个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
这个不难修吧

网友A:
既然是新手,你确定芯片换好了吗。芯片所有供电正常吗。那个6脚开启有吗

网友:
应该还有电压没出来   单独转换的电压,

网友:
这个电压估计应该是CPU还没工作呢,可能缺某些条件。

网友:
cpu 供电 产生条件是 vdd  en  vid三个您可以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新手,你确定芯片换好了吗。芯片所有供电正常吗。那个6脚开启有吗

芯片换好了。6脚有开启3.3v。12脚5v  42和43脚3.3v。4和5脚0.89左右达不到1.05v

网友B:
供电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C:
cpu 换了吗 有时候南桥问题也会不出cpu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换了吗 有时候南桥问题也会不出cpu 供电

cpu换过了。加焊过hm67.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后级有短路吧

没有量到有短路啊